[工仪] 请帮忙鉴定下什么设备,有点像姿态控制?

楼主(2020-11-28):
用料挺好的

楼主:
屏幕应该是彩色的,接口有点像pd接口的usb

网友A:
镜头太小,图幅不够,换成120相机吧。另外,你要多备些胶卷,多拍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太小,图幅不够,换成120相机吧。另外,你要多备些胶卷,多拍几张。

苹果xsm……

网友B:
可能是一种工业仪表,比如可燃气体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一种工业仪表,比如可燃气体报警器

好的,谢谢,可能要找到合适的接头,通电看下显示才能确定

网友C:
又点像2088那种仪表的芯

网友:
目测气体侦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点像2088那种仪表的芯

比较老的梯形usb接口,还没有找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