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又来了,关于对讲机的选择,购买.

楼主(2020-11-28):
使用场景: 高空作业,工人双手不空,大部分是高空作业说话,地面作业人员听,距离直径在50米以内即可,使用时间1小时左右.

之前发帖找手机对讲机,找到了,但是延迟比较大,安全考虑,延迟0.5S下面机械操作人员可能都会搞错,造成严重事故.

百度了一圈,对讲机VOX功能,也就是靠MIC输入语音自动激活发射,省去按压PTT,

疑问:
1,是不是对讲机都支持VOX通话操作?而且VOX等级可调(高空环境噪音不确定)
2,是不是普通对讲机插上有VOX功能的耳机都支持?
3,有没有摩托罗拉,建伍之类的对讲机推荐?二手,新的都可以.实在不行再考虑国产.
4,尽量不推荐国产,工程用,非玩具.
5,预算:单机500-1500,(先买2个用),包含2电池,1充电器,即可.

PS:不折腾写频什么的,只要求能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
一般对讲机都有VOX功能,而且声控级别可调,不过由于你是室外使用,触发VOX的阀值不可控,估计效果不太好。
可以选用摩托罗拉的,质量比较好,当然价格也较贵,一定要选用无屏幕的商用机,不用啥调整,也免得无意触发按键,另外加上亚音设置,通讯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不要买到假的就行。
如果按照一天一充的节奏,商用机的一块电池可以顶一天,个人觉得一块电池就行。

楼主:
5,预算:单机500-1500,

网友:
上淘宝搜索全双工对讲机,单机1500~2000。

网友:
看不起国产?vox是个很普通的功能,不是耳机带这个功能,肯定是对讲机识别声音,最普通的对讲机都会带这个功能,完全可以咨询卖家
另外,非民用对讲机需要持证使用,请勿干扰无线电

网友:
不是看不起国产,国产对讲的接收灵敏度跟虑噪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vox确实是个很普通的功能 是个对讲机都有

网友:
这个预算不低了,全新机建议国产  自由通878,这个机器基本全出口,在ham界里口碑很好,而且做工与海能达一拼。

网友(2023-08-13):
对讲机的(VOX)声控发射功能,话筒的声压等级设定,要经过测试才行。

网友:
是否可以选用支持蓝牙发射按键的机型   实际效果得测试   毕竟知道使用环境才能选最合理的方案

网友:
手台出去玩还有应用市场,在有信号的地方微信解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