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电源碰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0-11-28):
一个12V电源,输出已调高到13.2V,前几天做测试时,手抖表笔短路了A点和输出负极,导致电源故障,输出在19V-20V-21V跳动。
以我有限的电子知识分析,光耦可能过流烧了,不过没关系,有备件可以换。
测了431的Ref脚(1脚),电压在1.8V-2.0V之间跳变,判断431也坏了,要代换。
拆除431,从电源的输出端接入13V,Ref脚焊盘处电压2.446V,与计算值13.00*5.1/27.1=2.446V相符。
但焊上新的CJ431后,Ref脚电压变为1.47V-1.49V,这个电压不固定,而且有时会缓慢下降,有时又是稳定的。
拆除CS4和RS4,Ref脚电压还是1.47-1.49V。
实在想不明白原因,手绘了电路图,发上来请各位指教。

网友A:
431似乎有两种,找个充电头,拆一只431换上试试。

网友B:
431的基准电压都是2.5V,432的是1.25V,也没有1.5V的。既然拆了,顺便看看R4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似乎有两种,找个充电头,拆一只431换上试试。

从电路图看,这里的431是1R2C3A,我用的江苏长电的CJ431,就是这种管脚排列,并且我对照431等效电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二极管的方向符合1R2C3A排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的基准电压都是2.5V,432的是1.25V,也没有1.5V的。既然拆了,顺便看看R4有没有问题。 ...

RS4已经拆除了,431 ref脚电压还是不对,是否说明和RS4无关了

网友C:
431的1脚电压由输出电压和分压电阻决定。2.5V电压是建立在电源电压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电源不正常,这电压就不是2.5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电路图看,这里的431是1R2C3A,我用的江苏长电的CJ431,就是这种管脚排列,并且我对照431等效电路,用 ...

有人说,431遇到过有1.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的1脚电压由输出电压和分压电阻决定。2.5V电压是建立在电源电压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电源不正常,这电 ...

温总,我知道431的1脚是采样,现在1脚电压不正常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缺少一颗电阻,需要在取样+端至431第二脚(图上标的)加一颗电阻,让431有个稳定的工作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缺少一颗电阻,需要在取样+端至431第二脚(图上标的)加一颗电阻,让431有个稳定的工作电源 ...

这几天查资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http://m.elecfans.com/article/572674.html,你看看最后一段。
我这个电源确实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温总,我知道431的1脚是采样,现在1脚电压不正常是什么情况呢?

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1脚采样电压不正常。原理图中,A点连接什么元件的?该元件和4148损坏没有?检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查资料,刚好看到一篇文章,http://m.elecfans.com/article/572674.html,你看看最后一段。
我这个 ...

加个电阻应该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不正常,造成1脚采样电压不正常。原理图中,A点连接什么元件的?该元件和4148损坏没有?检查看看 ...

A点连接了一个运放检流反馈电路,现在A点后的电路都拿掉了,按说对电源应该没有影响了,4148也检查过了,没问题。温总,你好像没仔细看我的帖子,不是“输出电压不正常”,我现在是从电源输出端接入13V,这样431的Ref脚分压后应该是2.446V,不焊431,那里也确实是2.446V,但一焊上431,Ref脚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点连接了一个运放检流反馈电路,现在A点后的电路都拿掉了,按说对电源应该没有影响了,4148也检查过了, ...

我认真看了。这个2.5V是输出正常的电压,要负反馈正常才能得到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点连接了一个运放检流反馈电路,现在A点后的电路都拿掉了,按说对电源应该没有影响了,4148也检查过了, ...

但一焊上431,Ref脚电压就被拉低了。此时在输出端加上13V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一焊上431,Ref脚电压就被拉低了。此时在输出端加上13V没有?

肯定加了13V,不然哪来的电压呢?
刚刚按照“yh老杨”的建议,在431的2脚和电源正极间加了10K电阻,1脚电压2.446V正常了。
看来这种431的K极直接光耦的方式,不适合在次级输出端加电压来测试431和光耦的好坏,而且我这个光耦估计已经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电阻应该就稳定了

你说的对,我在431的2脚和电源正极之间飞了个10K电阻,ref脚是正确的电阻分压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431遇到过有1.25V的。

我前几天就买过,为运放提供偏置电压用,型号为TLV431。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电源已修好,817烧坏,导致431没有工作电流,换81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