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门禁卡挂不住了,DIY一个二合一钥匙

楼主(2020-11-28):
门禁卡耳朵烂了,挂不住了,没办法,用榉木自己做了一个二合一钥匙,把门禁卡芯片装入钥匙里,这样就不怕掉了纯手工制作,有点粗糙,大家将就看看吧

网友A:
想法倒是不错,但是线圈所处位置经常受力,怕是撑不了太久,建议整个用滴胶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倒是不错,但是线圈所处位置经常受力,怕是撑不了太久,建议整个用滴胶封起来。 ...

已经用密封胶整个封起来了,现在很结实

网友:
这个思路真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我把门禁卡线圈做到电动自行车的遥控器里面,很好用。

网友:
创意不错,手工业还行

网友:
我咋好像看过。。。

网友:
想法很好  打卡效果应该要受到影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