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很稳定的 批头 自锁夹头

楼主(2020-11-28):
一款米沃齐的夹头,,, 算是比较很稳的,   唯一就是很重,,,,
大概价钱55块钱。需要DIY 的人可以自己找找。。。。。我也是咸鱼买的别人的,

网友A:
这个已经不算重了

网友B:
京喜六块八一个,买了一长一短,不知道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喜六块八一个,买了一长一短,不知道什么牌子,

天差地别,自锁区别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差地别,自锁区别太大

买了就在吃灰,也没用过好的,

网友:
我就不喜欢多级火箭 晃得要死

网友:
我也看这个自锁杆了,太贵。自己常用的只有ph2,后来直接买了米沃奇的冲击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不算重了

怎么看起来,我好像都有,除了生绣要好一点外,就是粗旷。

网友C:
米沃奇此类快脱夹头有四种,可以用双头批的最贵要170一个,其次是带强磁的单头批要145,再一种就是二楼那样的重型单头批要120,你这一种是最便宜的,全新正品也得8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此类快脱夹头有四种,可以用双头批的最贵要170一个,其次是带强磁的单头批要145,再一种就是二楼那样 ...

这个算最轻的一款吧,还是比其他的品牌重,适合电动工具使用,。 改手动的话,有些偏重

网友D:
这款和你那款银色新夹头哪个稳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和你那款银色新夹头哪个稳一点呢

差不多,这个会重点,也可以装部分双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差不多,这个会重点,也可以装部分双头的,

新夹头的,什么时候能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夹头的,什么时候能上架?

这个黑色不是我们做的,是好沃奇的,,,我们就是弄了一个前退的夹头, C635系列的, 还不错,对比同类产品。  不过没有数量,小众产品,暂时没有单独夹头卖了, 因为没有配件了。

网友:
我买过很多,长的短的都有,很好用威威批头也可以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这个黑色不是我们做的,是好沃奇的,,,我们就是弄了一个前退的夹头, C635系列的, 还不错,对比同类产 ...

吴总什么时候也做个这种三珠夹头啊,这种夹头是夹的最稳的,能适配的批头种类也最多。万克宝也有这种夹头的螺丝刀,就是太笨重了。我闲鱼买了个良明的,自己把杆子磨成6.35mm的了,但是没磨好,有些地方磨细了,在手柄上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