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的中波磁棒

楼主(2020-11-28):
网上买的德生365收音机(这个机子听中波需要自带的外置中波棒)中波棒不在了,就自己买磁棒(1.8cm直径 14cm长)做了一个,就是用变压器初级铜线绕了65圈左右然后线两头接耳机线最外的头和地线,不知道这个磁棒做法对不对。

网友A:
磁棒的铜线跟普通的变压器有区别吧,,,,,

网友B:
线圈初次级要可以分别滑动,调试好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初次级要可以分别滑动,调试好再固定

我只搞了初级没有搞次级

网友C:
看到标题,我是进来看如何DIY中波磁棒的,想不到是买成品磁棒。你DIY的是中波磁棒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初次级要可以分别滑动,调试好再固定

这不是必须的,可以相对固定的。电感量准确的线圈,线圈在磁棒1/4位置上。

网友D:
中波线圈是多股纱包线绕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标题,我是进来看如何DIY中波磁棒的,想不到是买成品磁棒。你DIY的是中波磁棒天线。 ...

那就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波线圈是多股纱包线绕制的吧

我也不懂呀  就一更线搞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呀  就一更线搞得

中波要用多股线细线,一般是0.07毫米28股的,短波要用镀银粗线,直径在0.8-1.0毫米左右。这样制作出来的天线,Q值才有保证,选择性就高。

网友:
365挺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棒的铜线跟普通的变压器有区别吧,,,,,

没区别。是柒包我即可0.1以下的,7一28股都行,股数多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