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求FirstChip最新量产工具

楼主(2020-11-28):
RT有个64G盘 ,量产后只显示32G,大概版本不够新,用的0430的,求个新版

网友A:
和新的没关系,你需要新的情况,一个是量产工具有BUG,一个是不支持
量产不出来一般是黑片坏块太严
虽然也有些针对黑片的量产工具能量产出大容量(厂商专供)
但是怎么说,你也不敢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新的没关系,你需要新的情况,一个是量产工具有BUG,一个是不支持
量产不出来一般是黑片坏块太严
虽然也 ...

高格可以出高容量,就是低格不行

网友(2021-07-19):
我用量产工具恢复的U盘容量是30G,chipgenius检测的是64G。 是不是量产工具
不够新?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VendorCo ProductCod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48D PID = 1234
设备序列号: 3757181077526301616

设备修订版: 0200

产品制造商: VendorCo
 产品型号: ProductCode
产品修订版: 2.00

 主控厂商: FirstChip(一芯)
 主控型号: FC1178BC
闪存识别码:  983E98B3766B - Toshiba(东芝)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6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FC1178BC

网友:
进官网下载:http://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