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屏上竖线变多了

楼主(2020-11-28):
突然有天看电视屏上出现了两条竖线,电视也好几年了就没放心上,长虹牌的。这几天突然有增多了,变成7条了。请教下大伙这是屏坏了吗?

网友:
可能是排线吧

网友:
屏幕快坏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看看是哪边排线坏了,一般是显示屏那一头坏了,一般人修不起来

网友:
压屏就解决了

网友:
排线脱胶了。自己可以焊一下试试。原来的好像是用胶粘的,时间长了老化脱胶。

楼主:
可以拆开用东西压着合起来吗

网友:
屏坏了,这个一般没设备修不起来的

COF的问题

楼主:
难道电视要报废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试一试,拆开后可以用手轻压边框看看压哪里会好转,然后在哪里塞硬纸或薄塑料片,以前见过有这样修复的,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不过胜在安全,也可以买压屏铜头自己压一下试试,风险大些

网友(2021-05-20):
和我家电视一样长虹等离子的

网友:
液晶面板的部分排线出现故障,注意不是连接解码端的排线,而是液晶玻璃的信号排线

网友:
可以修,头条有COF压屏的。

网友:
cof损坏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