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远古时期的手机充电头改电压 型号:索尼爱立信 EP800

楼主(2020-11-28):
英规插脚的索尼爱立信充电头

参数5V 850mA

usb接口

暴力敲开  电路 板应该是通用设计,一头窄一头宽,这壳子里面是规则形状

背面  电路 是原边返馈,有个6脚的控制芯片  查丝印PZFD没找到资料

输入端有个陶瓷电阻(保险),一般是用个普通电阻,两只400v4.7uf滤波电容

低压两只10v330uf电容   右边的是13001开关管

壳子上有生产日期      11年5月和6月中间  pcb正面有2012字样,疑似12年20周,两者生产时间吻合

电阻拆下来看看

这个电源是准备给这小风扇用的   淘宝2块包邮 ,实付1元rmb到手

直接5V风扇没什么风,改电压到9V多,

要换电容 ,拆了两个35V的

改电压动了一个电阻R5和R13并联的,原R5 是390欧,换成200欧了

风力还行,保证5005不会在里面热死

END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A:
怎么看到盒子在动,是风扇得震动吗?

网友:
虽然说是老东西 但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到盒子在动,是风扇得震动吗?

是手在动,风扇功率约0.5W ,哪里震的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在动,风扇功率约0.5W ,哪里震的动

哈,原来是这样。

网友:
低压侧电容换故障笔记本电源拆机耐压高一些的,最好把基准电路换成耐压值高点的,我弄12伏风扇改USB比较保守,通常不改电源低压侧,用升压板转接,网上供应那批发升压小板,每片才大概2元钱,缺点都是千件起批,需要换很多商家找50到20件取样。

网友:
还算可以,效利用

网友:
老手机充电器,有质量相当好的,有的垃圾的就没法看的,一只13001,1只8050,一只4007的。

网友B:
看到炮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炮灰表了。

这表不稳定,有时候电压会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