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样拆开这个电源适配器?急!

楼主(2020-11-28):
向各位大神们请教,如何才能拆开电源适配器呢?

网友:
上台钳,橡胶锤子也行,不过还是台钳比较安全

网友:
刀加锤子,沿着缝隙敲

网友:
白色这个,标签下有一个螺丝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布包住,用锤子超缝隙那里敲,超声波焊接的基本能无损开壳

网友:
拆多了,自然会懂如何搞开

网友:
我都是先用毛巾包住上台钳,不行再用卡簧钳从输出线那里开,再不行就只有上大锤了

网友:
附近有五金和机器修理店最方便,找个关系好点的借用一下台钳,废旧内胎包住楼主电源慢慢加压。实在拆不开用超薄砂轮电磨套装,切开细缝,控制好深度避免切到元器件,或者废旧砖头等。

网友:
拆开再来上图好不好嘛,拆机乐园,你都还没拆开

网友:
线锯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白色得上暴力吧,我刚刚闲鱼卖了几个新的 ,汕头发货的好像,东西不行 。拿到手拆了就切断pcb板扔了,换了某大牌子4.2v 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