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的问题 只能识别2CE

楼主(2020-11-28):
不知道什么原因,上3281就只能识别2CE,上别的架子就可以全部识别,已经是第二次了,之前以为是我没焊好,请知道的大佬指点下,

网友:
BB,铁定是那个3281C,这板子只支持2CE

网友:
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你肯定买了残血版本的2CE 3281.。。所以除了换板子无解

楼主: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我上4ce的3281AB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跳线的问题,以前玩MLC都是直接焊了就开卡,刚玩tlc就出这档子事!

网友A:
单贴不用跳线,双贴R6跳到R7

网友:
我还遇到过只认一面或者不认id的3281,这就是板子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贴不用跳线,双贴R6跳到R7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这是四CE的,都不用跳,

网友:
这个是免跳线的那个3281C吧,残血版的。每个焊盘只能2CE:sweat:

楼主:
3281L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