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WZ5005E无治数控电源模块量身定做一个家 外壳3D档开源

楼主(2020-11-30):
前段时间测评的数控电源,一真没找到合适的壳子,那就变被动为主动,直接量身定做一个。
首先要把前级电源放进去,然后外形尽量小和美观,最后确定外观尺寸为195*100*110mm

等了几天,3D打印的壳子到了,选的是尼龙材质,为的是结实,树脂不耐热,又脆就不考虑了

风扇出风口  进风口在前部底下

这个打印的尼龙其实是黑色,表面有一层灰色的东西

电源板拆出来刚好放入

从前面看

接好线

准备装起来

发现塞不进去

是 插座卡住

前面空间够,这个位置预留了usb接口

切几块海绵当脚垫

按预留的位置贴好,

这是4cm风扇  买的12V  准备降压用,前帖已经搞定电源

散热孔内侧稍微扩了下孔,3D打印的有点变形

里面很空,还可以再放一个前级电源  ,右边高温胶带包的是风扇电源

装好的样子

通电

给GPS LNA供电,5V 16mA

3.3V 9mA

放在工作台上

出风口

进风口

压缩包里有直接打印的STL文件,和proe的源文件(有能力的坛友可以自行修改)

END

网友:
很不错啊,在哪打印的,多少钱?

网友A:
请问那个调节面板叫什么名字,可以调节V和A:lol:想买一个。

网友B:
这个壳体3d怎么一次整体打出来的,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体3d怎么一次整体打出来的,不解,

分开两个零件,一次性可以打印出来 ,但电源就装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调节面板叫什么名字,可以调节V和A想买一个。

去问问客服双12是不是还有活动
交易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网友:
想便宜,买了12A的,对玩数字电路,不够精确。。。。。。。。。。还好有另一个睿X的作补充。

网友C:
显示屏好像有点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好像有点歪

看这么仔细 ,模块拆了两次,随便塞进去的,没特别注意歪不歪

网友:
主要是外壳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问问客服双12是不是还有活动
交易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

好,去看看

网友D:
不错啊,自己打印的还是去哪里定制的外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开两个零件,一次性可以打印出来 ,但电源就装不进去了

我自己的打印机好像打不出这个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问问客服双12是不是还有活动
交易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

已经没有优惠了,而且很高傲的样子

网友F:
表面怎么处理更好看呢?

网友G:
真不错哈哈谢谢分享,3D打印贵不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自己打印的还是去哪里定制的外壳?

立创  就是做pcb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的打印机好像打不出这个效果。

stl文件生成的时候要设置成最细的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面怎么处理更好看呢?

喷漆啊,我手头有黑的,感觉还是灰色更合适就没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错哈哈谢谢分享,3D打印贵不贵哦

立创免费撸的,这个壳子上淘宝打印价格不低于100,肉厚3mm,要点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