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太TM手贱了,求救!!!

楼主(2020-11-28):
方易通6021平台的竖屏导航,刷机选错了横屏的固件,刚刷时屏显示这个

之后就一直定住这个屏了,然后我断开再加电,系统进去了,可是屏有背光无显示了,第一次明明没有刷进,为啥会这样呢。

然后我就到处找刷机包,在闲鱼上买了一个竖屏的,刷进去还是一样屏分辨率的驱动不对,求大神告诉我解决的方法呢,谢谢了!

导航上也没有生产厂家的信息

这是我原机的关于本机的信息

这是主控小板

这是屏

网友A:
现在除了分辨率不正常,能显示内容吗?ADB可以调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除了分辨率不正常,能显示内容吗?ADB可以调分辨率的

系统应该是启动了,但屏驱动不对,屏是无显示的。

网友B:
都知道是包的问题,那就再换个包再刷啊,为什么不呢?没有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知道是包的问题,那就再换个包再刷啊,为什么不呢?没有包?

刷了几个包,都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