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铲屎,多多指教!

楼主(2020-11-28):
直接上图吧

网友A(2022-04-29):
你这脚位焊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脚位焊错了吧?

一张图就看出问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脚位焊错了吧?

没有错,看芯片引脚封装图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才知道牛屎芯片也可以换

网友:
牛屎是用风枪干下来的?

网友:
要是不铲,直接切断线然后飞线呢

网友:
只看见成品,没看见过程差评。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不一般,赞。。

网友:
这发帖时间不是2020年吗

网友:
表笔接触,有7到8欧,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