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根电线的芯线怎么全部烂了?

楼主(2020-11-28):
从电线堆里找出一截双芯护套线想用一下,一根很正常,另一根剥去一点线皮后发现芯线变成黑色的了,另一头也是黑色的。
将两根芯线从护套管中抽出,剥去线皮,里面竟然成了这样。

这是怎么了?
在哪个环节上出的问题?

生产的时候?但另一根是好的。

上次使用的时候,用焊油了?一米左右长的线,即使两头都用焊油也不至于会渗透的这么彻底。况且另一根线一点异样也没有。

网友:
传说中的,打断骨头连着筋?

网友:
要不是氧化就是过大电流高温了

网友:
用的是回收铜?我见有的电线会发黑,有的始终光亮,差别太大。

网友:
用磁铁试试,看看是否能吸起来。

网友:
大概率焊油问题,电化学腐蚀~~会传染

网友:
可能是铜包铝线,容易粉

网友:
长期大电流,或芯是铝的。

网友:
有点像工业异步电机过热完全烧暗,我拆的微风扇很多变成暗棕色,然后响了一声风扇不动。

网友:
很正常,国产很多电源线都是这么氧化的,最后直接变粉,不短路就算不错了

网友:
不是纯铜线。就是这样。

网友:
要么泡水了,要么长期过载氧化,这两种说的是铜线,其他线不清楚,没怎么接触过
噢不对,你是说从里到外全黑了是吧,那这不是普通氧化的问题了,线材质或者使用场景有问题

网友:
过流短路或者曾经遭受雷击

网友:
我感觉像是进水了从上面一直渗下去,长期的

网友:
是铝线很正常

网友:
看你图片的外皮都很正常,所以应该不是过载发热的问题,应该是本身质量问题,譬如铜包铝,产生双金属效应。

网友:
不是铝线就是进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流地埋灯,四芯线,两芯BV通36V,两芯BVR通24V,都是负极变黑,正极没事

网友:
铝线只适合做截面的已经比如4平方单芯,为了冒充铜线也做成了丝线,铝变成丝线后非常容量氧化,氧化后变粉

网友:
会不会跟线绝缘皮料中的色素有关?我见过好多,新买的单股铜线,黄红色剥了皮都光亮,绿和蓝剥了皮就很暗。或者说绿蓝中的色素能加快铜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