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家看一下这个MT内存是原装还是组装条?

楼主(2020-11-28):
申请退货退款,卖家拒绝,要给卖家支付宝打款10元才给退。
商家店铺描述: 原装正品。 没敢写品牌。

收到货标签感觉不正常,颗粒更是严重怀疑,没有上机,直接申请退货。

左下角的颗粒明显后换的

网友:
颗粒倒不一定是假的,可能是组装条或者维修过的之类的

网友:
不是圆角。原厂正货是圆角,不是直角。
另外看颗粒编号是否一致。
楼主这个是拼装条!就是山寨货。

网友A:
一看颗粒批次
应该九成不是真的。
因为镁光的原厂条,都是同一批次的颗粒。

网友:
这批次都不是同一批的,肯定是假的。这店家也精,故意不写品牌,让你没得举报

网友:
假条子 批号不一致 现在ddr3的条子基本都是主板拆机颗粒在组条 尔必达100%没真货 镁光估计应该还能有点真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颗粒批次
应该九成不是真的。
因为镁光的原厂条,都是同一批次的颗粒。 ...

不一定 条子贴片方向一致 批次才确保一致 如果是正反向就有一定几率出现两个批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条子贴片方向一致 批次才确保一致 如果是正反向就有一定几率出现两个批次 ...

这个确实没细看
从三代开始 包括灯条 因为帮朋友配电脑 另外很信任镁光
所以一直都用镁光的条子。
用的这么多,大概也就配过80台的样子,D3 D4都有 没出现过镁光原厂条混贴批次的情况。

网友:
1,,京东,,2,,淘宝、闲鱼,,品牌机内存条

网友:
这个批次有点多,假货可能性极大。
我在HP品牌机拆的条子,颗粒都是同一批次的。

网友:
二根联想品牌机内存条

网友:
回收的小容量颗粒做的,现在出的内存条上如果颗粒密密麻麻的几乎都是回收颗粒做的

网友C:
ddr3本来都停产了,你还这么在意干嘛。。。便宜+能用就行。。。又不是京东高价买。。。然后颗粒批次。。。这样说吧,现在B站很多修个手机拆的帖子,都会发现厂家出来时就混批次的。。。一根条上2-3批次的都有。。。拿来说事也out了

网友:
买电脑配件,上淘宝基本是自讨苦吃。
同品牌同型号,京东自营相对贵点,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
自买划线笔记本内存用了几年木得一点问题。

网友:
这pcb不可能是正品,

网友:
组装的山寨内存条,也不一定就不好用,有的比正品还好用!特点就是便宜!

网友:
可以投诉试一下,他写了原装两个字,你就投诉他非原装,投诉原因选质量问题或者假冒品牌。或者直接打电话到淘宝客服去,电话打去处理速度很快,客服基本站你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r3本来都停产了,你还这么在意干嘛。。。便宜+能用就行。。。又不是京东高价买。。。然后颗粒批次。。。 ...

这价还不高啊?
天猫正品才169

网友:
假的,看标签就知道,一般都不会打product of china的,要不就是assembled in china,而且我仔细看一下,PCB上没有定位的标志,也就是圆点或四方形的定位,证明已经是假得不得了!那可是电动焊接的定位标志,是自动焊接最重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