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X电源改可调,TL494的工作电源,辅助电源的电压应该改高。

楼主(2020-11-28):
TL494的工作电源,辅助电源的电压,正常的是20V,因为它是12V输出和辅助电源共同产品的。
当断掉12V的二极管后,电源就掉到12V了。。。   D39     R68

或者改驱动级的三极管电压?

楼主:
如果把431的下拉电阻改小,能否把原来12V提升到20V??这个电流比较小的

5V估计就提成8-9V了。刚好给风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431的下拉电阻改小,能否把原来12V提升到20V??这个电流比较小的

可以,上次我这样改过

网友:
我是外加一个电源供电的

楼主:
494和三极管电压都变了,所以还是要改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次我这样改过

你改什么地方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改什么地方啊?谢谢

把431的下拉电阻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31的下拉电阻改小

好的,12V能改到20v吗

不过还有的是芯片辅助电路的

网友B:
不知所言。。。。。。五个蚊子不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12V能改到20v吗

不过还有的是芯片辅助电路的

可以,之前供电电压也有这个高,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电子电路图不会看,只会看普通设备的图纸,想学要从哪里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所言。。。。。。五个蚊子不叮。。。。。。。

辅助电源,和原来的12V是互相的,所以,494工作电压是20V,

但是该可调,会把494电压改成12V,这个会产生驱动不足,啸叫等等。

包括以前猪蹄他们的文章里,忽略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和原来的12V是互相的,所以,494工作电压是20V,

但是该可调,会把494电压改成12V,这个会产 ...

这辅助电源是独立的,改可调不需要动它。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94

这里激昂了提升辅助电源电压,减少自激,但他是重新绕制变压器。

楼主:
如果强行把431分压电阻改小,提升电压到20V,那么初级是不是也有个别元件参数要改下?

网友:
有没有大佬出个详细教程

楼主(2020-12-31):
引用 楼主:
如果强行把431分压电阻改小,提升电压到20V,那么初级是不是也有个别元件参数要改下? ...

有没有人提升辅助电压的?

楼主:
这个电压一般在16-19V合适,高了也完全正常,但低了,比如12V,就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