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这个显示器怎么搞

楼主(2020-11-28):
前两天发过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19&mobile=2
就是泛白厉害,旁边笔记本是正常的,这一个就是变得比较白。看几分钟就感觉很刺眼,这个能不能换灯管解决

网友:
笔记本的屏可以调亮度。以前搞过台式机的,好像系统上调不了亮度,低端的显示器也调不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下,我的台式机屏跟你的一样。之前给我儿子看电视,太亮了,后面还是换了一个屏,现在放着偶尔开来热身楼主的电脑是坛里的秦皇岛二手商那里买的吧?我也有一台

网友:
屏本身问题,换背光应该无解,好屏和差屏面板质量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A:
显示器不能调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不能调亮度?

不是亮度问题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背光解决。我以前把荧光换LED,第一次换背光偏蓝,换了一家买才稍微好点。国产背光很多都是用便宜灯珠,色调偏冷

网友:
TN面板就这样

网友B:
泛白,发雾,可视角差。基本都是屏本身的问题,跟亮度没多大关系,
便宜的显示器,用低端面板,基本是这个效果。

当下的显示器,想显示效果好,
建议上戴尔  U系列的显示器,要不就  P系列。 同尺寸比其它品牌贵一些,贵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
低端辣鸡tn屏,先天不足是这样的,联想很多低端笔记本也是这种辣鸡屏,看起来跟黑白电视机一样

网友:
如果突然一下就这样,,,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AOC低端显示就这样,包括买的新的AOC几百块的那种,TN屏,颜色泛白,调亮度和对比度无解,只能说只是当个显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白,发雾,可视角差。基本都是屏本身的问题,跟亮度没多大关系,
便宜的显示器,用低端面板,基本是这个 ...

泛白,发雾,可视角差全部都有

网友:
如果只是嫌背光太亮,你可以拆开,把其中几个LED灯珠用白纸粘住,亮度就调下来了,多试几次就到你合适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