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面包板电源,方便电子制作测试

楼主(2020-11-29):
电子测试总得用面包板,每次用还得给电源轨接线就很烦。于是乎做了个直接插在面包板上的电源(新人发帖求轻喷undefined
不同于市面上卖的一般面包板电源,他有以下特性:
    TYPEC/DC2.1/接线座供电
    输入电压5-22V
    输出:5V/3.3V/ADJ1.2-24V
    带电压表显示输入电压/ADJ/外接电压
    带极性切换开关与电压选择开关

实物图:

(焊工太差undefined主要是因为不想堆锡,偷懒用元件引脚接线)

电路图:

实测:
诱骗PD 20V输入

VADJ电压显示

带载测试(使用飞利浦12V 20W卤素灯),短曝光时间让数字不完整了,肉眼看为12.2V

经一小时带载测试基本稳定(除了面包板被烤化了)

该电路的主要亮点在于XL4015为核心的自动升降压电路:

使用一个MOS接在电感另一端,利用XL4015的驱动达到四管升降压拓扑(但同时也限制了电路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GS,约20V)
相比XL6009的SEPIC升降压拓扑相比器件易得,电压应力更小;与LTC3780的四管升降压拓扑又节省了高昂的芯片费用。不失为一种选择

网友:
工程连接:https://oshwhub.com/yANgZEN/LM2596gai-buck-boostsheng-xiang-

网友A:
和我开源的工程同款,建议电感左边加上续流二极管,怕空载烧mos管

网友B:
我还以为就是2307呢…打算闲了弄一个2307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就是2307呢…打算闲了弄一个2307的电源…

我发现2307娇贵些,本来想着用这个做升降压主芯片结果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开源的工程同款,建议电感左边加上续流二极管,怕空载烧mos管

其实是有的,毕竟XL4015没有续流管就没法用

网友(2021-10-18):
把电源板粘到面包板底部,看上去整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