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自定义型号怎么确定按键gpio或内存闪存大小?

楼主(2020-11-29):
我在ubuntu19.10上下载了openwrt最新的源码,按照网上的教程新建设备。我仿照别的dts写了dts,也在mt76x8.mk这个文件里添加了选项。但是编译出来居然没有报错,也没有bin文件输出。而且我发现所有dts格式和网上教程都不一样,没有指定内存/闪存大小也没有指定按键gpio。不知道怎么添加这些内容,故来请教坛友。

网友A:
终端定位到 target/linux/ramips ,grep -ri 搜索硬件配置差不多的其它型号名称,最好是编译出来的固件刷到你的机器上能正常使用的
根据搜索出来的内容添加你自己的型号,每个搜到内容的文件都要添加你的型号
闪存大小指定在image文件夹内的MK文件,IMAGE_SIZE := 7872k这一行就是了,不出BIN就是编译的固件体积超出这个范围
按键的GPIO定义就在DTS文件里,包括LED的都是,仔细看有没有KEY一项

PS:现在OP好像是自适别内存大小,那个不用管的

网友B(2021-01-24):
引用 网友A:
终端定位到 target/linux/ramips ,grep -ri 搜索硬件配置差不多的其它型号名称,最好是编译出来的固件刷到 ...

扩SPI后要怎么改DTS,我按着原来颗粒大小的倍数改,有概率会重启后无法再开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SPI后要怎么改DTS,我按着原来颗粒大小的倍数改,有概率会重启后无法再开机的问题 ...

无法开机最好接TTL看是哪里报错,要是TTL没输出可能是硬件问题,多数是虚焊,CPU、内存、闪存都有可能
曾经一台中兴的8820V1换内存,刚换上正常开机,一段时间后重启大概率不开机,一开始以为换的内存有问题,但换了几个后,甚至重新买另一个型号的换上故障依旧,后来抱着试试的心态加热CPU,故障不再重现,到现在已经用了大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