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21.5寸触屏I3大屏板,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29):
这个大平板,HM77平台,板载I3 2350m的cpu,单内存插槽,配了8G的DDR3 1600内存,128的固态,装WIN7总感觉慢吞吞的,开机会短响5声报警,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位大婶能给看看?

先看一下配置,低是低了点,但是刚装完的系统不应该很慢啊

正面

背面支架

主板阵容,单内存槽

这是什么鬼?USB接口?还有这种骚操作?

各位大神帮忙给看看,能不能把屏幕单独摘出来做显示器?该怎么改装?

网友:
USB是触摸屏的接线

网友:
看看主板显示器输出排线接口,就是散热风扇那一堆蓝白线那选择相应的通用版应该能用

楼主:
EN 搞明白了 这个机器还有个问题 就是通电后 风扇就梦转 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
这系统慢估计跟硬盘有关,换个固态硬盘试一下

网友:
换个速度快一些的ssd,就救活了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平板,是个触摸一体机机吧!

网友:
中间那排才是
要加驱动板就能单独用

网友:
这个就是屏幕显示接线,要买个对应的万能驱动板才能用吧!

网友:
换个2350M的U,240东芝硬盘,装Win10,外接鼠标键盘,风扇转的快,清理,换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平板,是个触摸一体机机吧!

嗯  就是个触摸一体机 屏幕还挺不错的

楼主:
这机器 恢复过bios 现在通电风扇就开始转,一刻不停的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