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棚搭蓝牙音箱

楼主(2020-11-29):
    周末闲来无事,于是手又痒起来了。棚搭一个蓝牙音箱。效果感觉一般,没有外壳共振,也就听个响。

网友:
箱体应该用铜丝搭棚加挂焊锡填充。

网友:
好手艺。

电池废了,不打算换了吧

网友:
开关不错,有创意,。

网友:
呀,铜线的,不是铝,比厂家设计的电磁炉都高级,牛人。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赛博朋客的音箱

网友A:
什么元件都可以裸露,喇叭不行,裸露的喇叭没法听,你可以做一个透明有机玻璃壳子,也可以找两个空易拉罐将喇叭扣上,试试效果。

网友:
好漂亮 弄弄机械风

网友:
没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元件都可以裸露,喇叭不行,裸露的喇叭没法听,你可以做一个透明有机玻璃壳子,也可以找两个空易拉罐将 ...

正如大佬所说,只能听个响

网友B:
全裸有电流干扰,播放有杂音吧

网友:
做的真好!有朋克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裸有电流干扰,播放有杂音吧

没有杂音,但是没啥音效

网友:
丑到没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