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磁条卡能不能重写数据 容量多大?

楼主(2020-11-29):
我总在垃圾堆附近玩 捡回来不少磁条卡
想买个读卡器利用起来 不知道能不能格式化重写 存自己的数据 容量有多大?图片的卡磁条有点坏了估计不能用了 不过我还有不少磁条完整的废卡 不知道能不能废物利用来玩

网友A:
如果能利用,也是拿来当个拆机片用...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请移步https://wenku.baidu.com/view/885cefd05022aaea998f0ffd.html

网友:
去买个淘汰的磁条卡读卡器

网友:
就算你能读出数据,也只是卡号之类的一串数字,根本不可能让你存储数据,因为数据库存在于对应的电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利用,也是拿来当个拆机片用...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请移步https://wenku.baidu ...

这些废了的卡 只是想重复利用 把原来的数据全部给擦除 重新利用 擦除完了应该就是空卡了 再写入自己的数据应该可以吧 当成存储设备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废了的卡 只是想重复利用 把原来的数据全部给擦除 重新利用 擦除完了应该就是空卡了 再写入自己的数 ...

请自重.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自重.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

难道就不能清除数据 然后就和原来的用途没关系了 要是不能完全清空数据 那就没用了
清掉原来的 找个读卡器当U盘用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能清除数据 然后就和原来的用途没关系了 要是不能完全清空数据 那就没用了
清掉原来的 找个读卡器 ...

需要你自己去研究.

网友:
应如磁带录音般,不是数字存储吧??

网友B:
磁条卡的存储数据量就百把个字节,只能存下银行卡号这种字符串,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自己去研究.

还真的可以玩 可以存储几秒钟的声音
可以用录音机往磁卡里面存声音 只要把录音机开到录音(找个东西顶住磁带机的录音检测开关)然后拿着磁卡在录音机的磁头附近过一下 同时对着录音机说话 就可以了
然后在用随身听的播放档 拿磁卡在磁头附近过一下就可以听到刚才录进去的声音 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条卡的存储数据量就百把个字节,只能存下银行卡号这种字符串,没啥意义。 ...

倒是废磁卡可以配合录音机存声音 已经实验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可以玩 可以存储几秒钟的声音
可以用录音机往磁卡里面存声音 只要把录音机开到录音(找个东西顶住 ...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可以玩 可以存储几秒钟的声音
可以用录音机往磁卡里面存声音 只要把录音机开到录音(找个东西顶住 ...

看来就相当于一截磁带

网友:
录音时间几秒?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个原理,,,,,,

网友:
我报废的银行卡和地铁卡多的是,有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可以玩 可以存储几秒钟的声音
可以用录音机往磁卡里面存声音 只要把录音机开到录音(找个东西顶住 ...

弄个声纹门禁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的可以玩 可以存储几秒钟的声音
可以用录音机往磁卡里面存声音 只要把录音机开到录音(找个东西顶住 ...

很好的想法

网友:
可以写入4k数据,一共是三轨,合计是12k数据,半角96个字符左右,就像ID卡,只能记录一个卡号而已,没有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