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SPY180A2芯片

楼主(2020-11-29):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南京西普尔公司代工,48V3A
用的芯片是SPY180A2,类似TOP249YN,但是管脚排列不完全一样。
另一个芯片是HT45F0049。电路图附后。

网友:
淘宝买不到这型号的?

网友A:
雅迪这牌子实在一般般啊,西普尔代工也是那么简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雅迪这牌子实在一般般啊,西普尔代工也是那么简陋了

知足吧,也差不多了,你看这阻燃保险,安规电容,抗干扰线圈,热敏电阻,压敏电阻,输出二极管也够大,还带了可控硅防反接,还有风扇。在如今这缩水横行的年代,这算是良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足吧,也差不多了,你看这阻燃保险,安规电容,抗干扰线圈,热敏电阻,压敏电阻,输出二极管也够大,还 ...

说的不错,这充电器已经很良心了。

网友:
家中一辆爱玛电动车,充电器也是南京西普尔代工的

网友:
巧了,今天拆个和这类似的,也是雅迪锂电的,插电一瞬间,灯闪一下,高压电容正常,低压有时有,这时候灯绿一直亮

网友C(2021-01-02):
我拆了一个小刀的60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这电路好像还一样的

网友D(2022-05-17):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没有431的,HT45F00492脚,3脚分别都是加电阻后,接的电源输出正级。可能是基准电压和浮充。不知道有谁知道哪个接的是浮充,我想把它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没有431的,HT45F00492脚,3脚分别都是加电阻后,接的电源输出正级。可能是基准电压和浮 ...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程序控制的

网友:
自己做个模块代替吧

网友(2022-12-18):
同样的芯片的,但是锂电池充,想改高电压无从下手,连个简单电路都用上单片机,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2023-07-20):
这玩意摆明是骗人的型号吧,原始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2024-06-30):
巧了,我今天也拆个和这类似的,也是雅迪锂电的,插电一瞬间,灯闪一下,高压电容正常,低压有时有,有时候灯绿一直亮
  现在保险也炸了

网友:
请问这个电源芯片是384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一个小刀的60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这电路好像还一样的

请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原装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4-08-30):
不好玩,现在充电器灌胶了

网友(2024-10-31):
做个正规的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B:
知足吧,也差不多了,你看这阻燃保险,安规电容,抗干扰线圈,热敏电阻,压敏电阻,输出二极管也够大,还 ...

这才是专业,不像一些人说这不行那不行的,但也没说出来具体哪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