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这个电源的启动方法

楼主(2020-11-29):
因为不知道怎么启动不知好坏 想请教如何启动

电源参数还是很好的 不想就这么闲置 各个引脚上电量过都有很低电压 没有找到3.3v
也不知能不能脱机启动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我有个X58主板,有这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X58主板,有这种接口

能找出哪个是启动脚吗

网友B:
之前在哪里看过呢?这个要3个端子还是4个端子连在一起触发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哪里看过呢?这个要3个端子还是4个端子连在一起触发启动的

兄弟 帮忙给看看

网友B:
我看到的是戴尔的,跟你的不太一样。最好对型号,去淘宝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是戴尔的,跟你的不太一样。最好对型号,去淘宝查查

感谢回复 网上都没有这款电源的资料 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