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无治WZ5005E数控电源

楼主(2020-11-29):
0.前言一直想弄个数控电源,可以连电脑控制的,体积又小的,功率又大,电压又高的
tb上这种模块很多,有纯降压的,有升降压的,一般是30V以内
后来发现WZ5005E还不错,串口通信,开放协议,标称50V5A
1.需求
(1)得支持PD供电,以便于PD充电宝供电
(2)得支持DC供电,以便于普通笔记本电源供电
(3)支持电压越高越好,最好能到50V
(4)得有一个过的去的外壳
(5)成本不能过高~
2.方案
(1)PD诱骗器
(2)DC插座
(3)DC升压模块50V5A
(4)铝型材外壳
不过有困难:
(1)PD诱骗最高能忍受27V,若DC供电超过27V会导致PD模块损坏,需要防倒灌电路
(2)DC输入有可能接反,这需要放反接电路
(3)简单的可以用肖特基,不过损耗大,可以买模块,不过价格高
因此自己做吧,防倒灌选择的是LM5050+NMOS,防反接选的是NMOS
(4)忘了散热,升压+降压效率低,因此发热大,需要散热风扇,普通的风扇都是12V的
因此需要12V降压模块,还有风扇控制电路,tb上有一体的,不过我选择了分体的,这样便宜
3.电路设计
(1)USB转串口,官方有卖,不过不适合我
用的是CH340,3.3V和5V都能用,不过5V不焊接0R电阻,3.3V不焊接保险,由外部供电
顺便说一下,数控电源模块是3.3V的,可以支持向外输出;官方的模块带隔离,我这个不带,大意了

(2)前后外壳

后外壳集成了电路

type c附近开窗,母口焊接固定

4.主要材料介绍

数控电源模块,PDD上买的,花了¥96

升压模块,标称50V5A,铝基板,tb很多,14块钱到手
有3个版本,2014 A0,2019 A1和不带编号的
感觉A1的质量最好,不过tb上所有的都是50V电容
只有1家63V的,发货过来还是50V的
因此想升压到50V以上的只能自己换电容了
这个BOOST方案是494,二极管整流,发热很可观的

降压模块,号称最高50V,LM2596HVS,估计是假货,好在便宜¥3.88

风扇调速电路,带温度探头,¥12

PD诱骗器¥6.8

打样¥10

5.组装
5.1焊接
预热-点锡膏-加热-修补
(1)焊接USB转串口模块

F1没有焊接,因为需要用3.3V,由数控电源供电

(2)焊接后面挡板
先手工处理一下螺丝柱

然后预热点锡膏

放上元件

加热熔化

5.2组装后面板
安装DC插座,螺丝的,比较好安装

焊上连接线

焊上PD诱骗器

焊上PD连接线

焊上USB转串口模块

全部完成的样子

装上风扇,用螺丝固定

背面情况,不过这个PCB编号太尴尬了,都在外面

5.3组装前面板
拆下数控电源模块

装上键帽,买的是白色,卖家多发了1个红色的
屏幕贴上多年前剩下的手机软膜,防止刮伤

对准,还可以

不过厂家不提供尺寸数据,自己测量的不准

对好之后焊锡固定铜柱

固定好四个铜柱

装上模块,香蕉插座,船型开关,这个开关有点突兀~

另一面的样子

5.4内部模块固定
制作连接线

内部用洞洞板固定,是不太讲究,懒得打板了

升压模块朝下,上面放散热片

准备打孔

装上铜柱,铜柱较短,多弄几个增高

有个铜柱碍事了,影响DC插座,因此取消1个
固定好降压模块和调速模块,降压模块用螺丝
调速模块没螺丝孔,接插件多出来的部分刚好卡在洞洞板的孔里,正好固定

装上升压模块和传感器

输出线接入数控电源模块的输入上

5.5组装
将洞洞板推入卡槽

固定好前面板

扎带固定散热片,不专业~

盖上上壳,合上后盖

底部贴上胶棉,防滑,防刮

6.简单测试
通电,绿灯表示后面供电了

打开之后屏幕显示,可以看到输入是48V,没超过50V,输出最多也就45V少一点
懒得折腾了

接上灯泡试试

背面是PD供电

接上电脑,连接上位机试试

7.总结
(1)LM5050手册中的电路VSS由输出供电,实测发现输入能量到3V的电压,影响不大
(2)风扇往外面吹风,感觉散热效果不太好,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插楼了,等图

楼主:
速度真快,文字和图片同时发的,系统还没反应过来,你就回帖了

网友:
高手有的是时间

网友:
这做的是真漂亮

网友:
佩服,会画图真厉害

网友A:
规模化生产一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模化生产一批不?

并不能,如果想diy的话,我可以提供资料

网友(2021-12-03):
漂亮啊  能达到50V 5A么?   我最近在纠结小体积但是又没有达到50V5a的小型电源

网友:
这个调速模块怎么搜 我咋没找到这种 都是那种很大一个的

网友B:
我看马家评论说尖峰很高,是真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马家评论说尖峰很高,是真的不

不清楚,但是有问题,输出短路后释放的瞬间有个高电压出来,烧了我一个ESP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