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s3710 200g不识别了,可有好的方案,2246和AMD B450有兼容不可用

楼主(2020-11-29):
s3710 200g不识别了,可有好的方案维修或搬板,2246和AMD B450有兼容不可用。

楼主:
我擦论坛没有大神解决啊,这是不闹大了啊。

网友A:
啥制程的颗粒?拍图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制程的颗粒?拍图来看下。

还没搞到先来问一下,这玩意搞不好怕进坑啊。

楼主:
官方介绍20NM的制程,寿命1-1.5W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介绍20NM的制程,寿命1-1.5Wpe

20nm mlc,如果不采用2246的话,可以考虑JMF670

网友B:
HET MLC 。JMF670   667 SF2281找找看

再说,我装过的B450跟46EN也兼容,板子应该是技嘉小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T MLC 。JMF670   667 SF2281找找看

再说,我装过的B450跟46EN也兼容,板子应该是技嘉小叼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m mlc,如果不采用2246的话,可以考虑JMF670

好的 JMF6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制程的颗粒?拍图来看下。

670主控板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670主控板需要多少钱呢

闲鱼4,5十块钱捡个坏固态,拆掉颗粒做U盘,板子不就有了

网友C:
不至于吧,B350 B450 A320 X370我都试过,没有不兼容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吧,B350 B450 A320 X370我都试过,没有不兼容的情况啊

我确定2246的卡顿,换上机械盘或S3700 就没事,安装时win7 ,新买的创见的短板的也不行。卡顿的硬盘安装的英特尔主板上B85和B75的都没问题,集显玩CF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确定2246的卡顿,换上机械盘或S3700 就没事,安装时win7 ,新买的创见的短板的也不行。卡顿的硬盘安装的 ...

关掉DEVSLP,然后系统注册表禁用各种节能,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DEVSLP,然后系统注册表禁用各种节能,基本就可以了

这个DEVSLP在哪关?关闭各种节能没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DEVSLP在哪关?关闭各种节能没必要吧。

关闭这些节能特性即可,46en这点功耗不用纠结,温度放心。
PS:你的用46en每次卡顿留意一下C7看涨不涨,估计现在已经有C7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这些节能特性即可,46en这点功耗不用纠结,温度放心。
PS:你的用46en每次卡顿留意一下C7看涨不涨, ...

打开哪里能选择这些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EVSLP在哪关?关闭各种节能没必要吧。

Windows自带各种节能特征,就是它导致的卡顿(主要因素,当然硬件问题的也有,都是先软后硬的原则去处理)

而且有些山寨SATA SSD本身就不设计DEVSLP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