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搞了个美耐特9.9电磨 发现电源影响比较大

楼主(2020-11-29):
拆机就不拆了 黑色版的轴是钢的
主要是配的这个电源有点垃圾 标的是12V 1A,我用手一捏夹头直接堵转了,心想这扭矩有点差啊!
结果换了一个路由器上的标12V 1.2A的,插上去声音直接就变了,转数也高了,捏着夹头也不堵了,铜色蹭下来直接把手指磨黑色了

我想说的是 这个原配电源这么垃圾?就算9.9也不能简配影响口碑吧!

网友A:
美耐特吧,啥美斯特啊,绿皮版配的电源还可以12v1.5a,堵住能憋到10V3A,不过无所谓的,用一段时间我就不用电源供电了,直接用电钻12V电池+自制的连接线,方便使用动力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耐特吧,啥美斯特啊,绿皮版配的电源还可以12v1.5a,堵住能憋到10V3A,不过无所谓的,用一段时间我就不用 ...

对 美耐特 拼音输入法联想了…
电机也没激光刻型号 反正就是个简配了的小玩具,家里有两把交流的了,老婆嫌吵,我每次都要躲厨房关着门去用,现在厨房改半封闭式没门了…

主要是想着看之前评价 不应该比科什么那个差 拿回来发现大家的简配版也都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美耐特 拼音输入法联想了…
电机也没激光刻型号 反正就是个简配了的小玩具,家里有两把交流的了,老婆 ...

那是很久之前的版本了...美耐特的用料是比科麦斯稍好,但这种喜欢用德国当噱头的牌子也不是啥正规军,期望拉低点比较好

网友B:
我的是绿皮的,用媳妇磨脚皮,效果不错。电源还可以,长时间工作,只见电机发烫,不见电源发热。

网友C:
我也刚入了1个这个黑的,最近各电磨都没做活动啊,价格都比较贵。版本也换了,也不知道买啥牌子好。

这个电源拿到手就觉得不对,太轻了,我换了一个12V 1A的,马力就上去了,但是我还是换回原配那个,因为转速够了,太猛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绿皮的,用媳妇磨脚皮,效果不错。电源还可以,长时间工作,只见电机发烫,不见电源发热。 ...

媳妇不是这样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入了1个这个黑的,最近各电磨都没做活动啊,价格都比较贵。版本也换了,也不知道买啥牌子好。

这个 ...

是的 而且还是卡扣扣紧的 没螺丝 我懒得暴力拆开看了 估计跟很便宜的那种LED驱动板差不多 就一个变压器 一个芯片 俩电容
美耐特为了销量跑过科麦斯 弄了一批低成本来抗衡。。。

楼主:
刚才找美耐特客服了 我问12V电源就10V?
他说10v是正常的 这么便宜了
计较这么多你就退了吧 以后我们涨价,不卖低价了

然后他说你是同行吧 我说同行个屁!
艹٩(๑`н´๑)۶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找美耐特客服了 我问12V电源就10V?
他说10v是正常的 这么便宜了
计较这么多你就退了吧 以后我们涨价, ...

网友:
本来就是啊9块9计较啥

网友:
这种低价促销刷销量的几元货,商家应该不是图赚利润的,客服一般不愿与顾客费口舌,通常答复都是有运费险退货吧。所以也没必要太较真,退、留自己定就行了。
另:这单薄身板的小电磨,也不要追求大功率,厂家配小电源肯定也是有考虑的,不然这玩意撒起欢来会死得更快,结果就是短时间内又得处理一堆的售后问题。

网友D:
我撸的时候5.9,白色主轴是铝的早期看坛内大佬撸都是铜的,电机应该是370,电源貌似不足12V1A不配好电源是为了成本<我问过客服顺道还推荐了我们的论坛>,我用的12V5A电源 切东西用力压不会堵钻 但是夹头会打滑 钻孔3mm钻头打送木方倒是能怼透不堵但是不能特别使劲压。。。。。 换了一个小三抓夹头,自己拿瓶子做了个防护罩 用起来尚可吧 金刚砂锯片切锯条还是没啥问题的 物有所值倒是真的了 如果用锯片建议你也切个瓶子做个这样的罩  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撸的时候5.9,白色主轴是铝的早期看坛内大佬撸都是铜的,电机应该是370,电源貌似不足12V1A不配好电源是 ...

套瓶子的做法不错 省得带护目镜了 锯一会得擦擦

我9.9的也是铝轴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套瓶子的做法不错 省得带护目镜了 锯一会得擦擦

我9.9的也是铝轴款

主要瓶子好搞啊,用送的锯片切了 然后瓶口拿火烤一下 一捏 就能完整卡住小电磨了 这小玩意切也切不了啥大件 罩子最多挡点飞灰 要是上锯片就为了挡锯片 积不了多少灰的 大佬们都是早期撸的 是铜的 后期都是铝

网友:
是的,我两个到手后直接换其他优质大电源

网友:
我也是绿皮的,其实同轴度蛮好的,切割过电动车前轮轴承刚外圈,切得蛮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瓶子好搞啊,用送的锯片切了 然后瓶口拿火烤一下 一捏 就能完整卡住小电磨了 这小玩意切也切不了啥大 ...

我昨天直接在瓶盖上挖了个洞  把黑色塑料帽拧下来 直接瓶盖套在外管上了 然后拧上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直接在瓶盖上挖了个洞  把黑色塑料帽拧下来 直接瓶盖套在外管上了 然后拧上瓶子 ...

能固定住就行,主要还是防止打磨时的飞沫崩到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