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6006 有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楼主(2020-11-29):
有几个问题问问大家
1.睿登6006输入电压正负极接反会烧吗?
2.说明书上写的输入电压6v-70v,输入72V会烧吗?
3.电动车充电器48V可以用来当电源使用吗?要不要改电路。

网友:
输入反接没敢试,如果没有二极管保护,反接大概率会烧鸡
输入电压厂家说的不能超过70V,我也没敢试,我的72V电源板调到66V用的,不过,我想超过2V因该问题不大,自行测试,烧鸡不管
48V电动车充电器要选没有充满断电的应该可以用,只是不能完全发挥6006的功能,我是用两个36V5A的电源板调到33V后串联做的输入电源,

网友A:
这东西真没什么可玩性,非隔离,纹波大的要死,还要加前级直流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没什么可玩性,非隔离,纹波大的要死,还要加前级直流电源 ...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东东怎么说都比27V的改0-90V的好
我昨天刚把买来的27V+套件改成0-90V
有2个问题
1:电压调的越低   电压降的越慢  意思就是原来我是调整到50V了我现在调到最低 也许到了5V或者6V后电压就开始降的很慢了

2:电流的调节  那个表上只是显示我的调出来的电压和负载使用的电流  而调节的电流不能在负载使用前就调节好 这一点真的没有荣登的好 荣登的我几年前买了5005至今还在使用
1号问题有师傅能帮解决下不?是在正负加个耗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真没什么可玩性,非隔离,纹波大的要死,还要加前级直流电源 ...

上了50V的可调,不管睿登还是艾默生,波纹都一个吊样,但是睿登不用担风险啊,这价格不比2900  4.3香吗

网友(2021-01-26):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东东怎么说都比27V的改0-90V的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0660&extra=
明纬S350及贝尔改大范围可调快速泄压及恒流恒压指示灯
能解决你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