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器做简易的nas系统

楼主(2020-11-29):
用路由器做一个nas系统,可以做下载器和文件共享,硬盘在5分钟内没有使用自动休眠,访问硬盘时在1秒钟内进入工作状态,非常省电。下载多个大文件不需要开着电脑,提交链接地址或上传bt文件给路由器等着就可以了,功率只有几瓦。速度不算快下载最快就10M左右取决于服务器,后来发现速度是电脑下载速度的一半,局域网也不快10M左右,连接的是5G,没用网线连接测试,用网线大概会快些吧。瓶颈不再硬盘和接口速度,大概处理器分配的资源有限,毕竟它只是个路由器,性能好的路由器可以更快些。

更新一下有线千兆连接硬盘速度15M左右

网友A:
路由器什么cpu,共享一下固件。

网友B:
很多时候下载回来的iso文件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下载回来的iso文件是坏的。

属实不稳,我用过几次,下载bt慢,手机上传文件到路由硬盘偶尔失败,不知道是不是路由U不行,然后就没用过了,现在一直黑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固件?

x-wrt,基于openwrt的优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什么cpu,共享一下固件。

x-wrt,基于openwrt的优化版本

网友D:
可惜,强国不给公网ip,要不现在ipv6用起来,爽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强国不给公网ip,要不现在ipv6用起来,爽死了.

其实现在移动都默认给IPV6了,我在家用移动IPV6都能上维基百科。现在反而是路由器不知道怎么设置IPV6了,毕竟IPV6没有NAT。

网友:
1台斐讯K3搞定

网友:
我也想搞一台。最好能出个教程,给个固件。

网友E:
这该不会是MTK7620/7621处理器的路由器吧?看起来挂载的2.5寸盘?5Gwifi无线连接的确跑起来10M/s和百兆网一样,有线的话应该能跑满usb口但就怕cpu撑不住,路由器cpu一般较弱据说硬盘用ntfs时负载容易高改成ext4能减轻下,其实不太建议采用这种方式挂硬盘  最好给硬盘整个独立供电,路由器上USB口供电捉急带硬盘还是吃力,时间长了容易损坏硬盘有坏道等。

话说起来,从最初路由器刷固件插优盘走上这条不归路,一路自己DIY x86小主机、N1+T1、迅雷下载宝、猫盘、蜗牛星际,nas和pt 恩山 矿渣等都玩了一圈。有这捡垃圾折腾的钱买的吃的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该不会是MTK7620/7621处理器的路由器吧?看起来挂载的2.5寸盘?5Gwifi无线连接的确跑起来10M/s和百兆网一 ...

来数码之家的,大多都是玩家!是玩家就会过程和结果都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该不会是MTK7620/7621处理器的路由器吧?看起来挂载的2.5寸盘?5Gwifi无线连接的确跑起来10M/s和百兆网一 ...

网件r6220,前几个帖子改了2.4g放大器和刷x-wrt固件,5g改了天线,网速和稳定性还不错电源和光猫共用一个3.5A电源输入功率足够,usb供电600ma,开始也是想独立供电,跑2.0功率还够用日立1.5T的硬盘。只是喜欢折腾好玩而已。

网友:
安卓用ANFTP也不错 支持上传下载

网友:
早就用路由外接硬盘用了,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盒子都能读写硬盘中的文件,使用挺方便的

去年也用了X公英旁路盒子做远程NAS,因为长期开着电脑的,没有用路由用下载

网友:
如果是机械硬盘,经常休眠反而可能会损坏硬盘

网友:
一个我家云刷omv搞定的事情要折腾路由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