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脑机箱硬盘架的再利用----DIY电源盒子

楼主(2020-11-29):
废弃的电脑机箱不要扔掉,里面的光驱架和硬盘架可以用来D外壳。前两个月马宝上搜到的 数控电源模块 + 24V5A开关电源=可调电源。没有外壳,使用不便。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瞧见了旮旯里的旧机箱,于是乎。。。。。。叽里呱啦。。。。。。。。就有了现在的样子,有图为证:
数控电源模块---输出输入端子留念

0.6~36V/5A/80W

面板---磁带壳

模块和输出端子归位

背面

硬盘架子和光驱架挡板组成盒子

侧面

底面

背面

电源

规格

电源归位

合体

正面

底面电源固定

全体归位

底面

正面

背面

用1Ω/100W电阻做负载,简单测试

1V时的电流

最小电压0.6V时的电流

设置19V---空载

19V时显示的实际电压电流

超功率保护,需要重启。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前面板再割小些就完美。

万用表是3.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再割小些就完美。

万用表是3.8的?

说的对,万用表是跟风买的几两银子记不清了。

网友B:
电脑机箱混身是宝,做功放机箱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机箱混身是宝,做功放机箱一流。

有需求就动力,有动力就有可能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需求就动力,有动力就有可能发现。。。。。。

废主板上面的元器件统统拆掉,以它为基础,安装功放板,旧电源掏空,装变压器,配合品牌机厚厚的机箱,钢钢的。

网友:
07,08年的老品牌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合适了。

还要再找个盖。。。。。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很精致的生活习惯,活干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就是很精致的生活习惯,活干的漂亮!

东西放几年了,终于找到北了。有的可能永远找不到北。。。。。。

网友E:
前段时间两个机箱卖了废品,感觉亏了一个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两个机箱卖了废品,感觉亏了一个亿!!!

主要是不知道啥时间用的着,还要找地方安置。

网友F(2021-03-20):
这电源盒还真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盒还真不错哦

拾了个电路板刚合适当盖。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学习了

网友:
废物利用,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