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台灯改电源接线

楼主(2020-11-29):
米家台灯从桌上掉到地下,把电源线的接头摔断了,本着节约原则,直接打孔焊在电路板上。

前面的芯已经断了

剥皮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是很结实的

前面没用剪断,中间的是正极,外面一层是负极,

外壳地下的壳已经拆了才想起来拍照,防滑胶垫拉开有3个螺丝。

打开下面的壳,这个台灯里面,

左边的是电源板,有个REST键和电源口,这个板上有3条线连接到开关板上

开关板,后面的还有一个应该是WIFI的小板。

原来的电源插孔的洞洞,我已经在旁边打好了直接穿线的孔

对比一下位置,

穿线成功

以后就是这样的了,拆不掉了。

右边两个孔刚好是电源的正负极。

顺便看看开关板

电源线焊好,手工很差

就这效果。

电源板安装好,在线穿孔的位置打上无色无味杀人无形的AB胶,等第二天干了再处理

干了就变成白色的了。

最后盖板合体,因为胶打的太多,只有把盖板边缘切了一点,后来还发现焊接用的锡太多,又挫了一点,成功合体。以后都带着尾巴了。

网友:
除了过桌面开孔之类的费劲,别的没毛病!

网友:
求编程器固件,我的通电闪不停

网友:
拆掉电源座,从原孔拆入电源线,

  我家的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2024-08-12):
你这是拍了个寂寞,不知道啥效果

网友:
改的不错,有大将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