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uiycin索立信平板电脑卡在开机界面了,拆!

楼主(2020-11-29):
房屋租客留下的,不知道怎么修,有给建议的吗,值得费心吗?

网友A:
非bga的平板cpu第一次见呢

网友:
配置不高不值得修。屏值得利用一下

网友:
找找网上对应平板的固件,刷刷应该就会好,这类平板固件容易坏

网友:
双清试过了没?刷机试过了没

网友:
Quad-core Cortex-A7 up to 1.2GHz
Mali-400MP2 GPU
DDR3/DDR3L
1080P video decoders
HD display
H264 encoder
USB2.0
LVDS/MIPI-DSI/Audio DAC
性能相当于MT6582,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bga的平板cpu第一次见呢

全志A13也是这样,不过是早期的单核处理器,性能更低

网友:
全志处理器是性能最垃圾的,还是扔了算了

网友:
卡在曾志伟的画面,可以当电子相册了

网友:
恢复出厂,还不行,刷固件。这类杂牌平板,估计固件不好找

网友:
撇开技术不谈,看到这厮就让我想起可怜的蓝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