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折腾,换路由器后即使ssid和密码不变,也得重新连接智能设备为上...

楼主(2020-11-29):
一般偷懒的做法是这样的。二来智能设备也实在多。但我在折腾华硕86u上的米家设备掉线过程中发现,reset后重新连接的,比保留原状的更稳定。
而原先比较稳定的,反而依旧偶有掉线。和信号强弱无关。最典型的例子,离路由器1米距离的空气净化器,要掉;而隔了两堵墙,原先最难搞的,reset重连后,稳如狗;

一直在折腾各种设置。。。把5G/2.4G分开,2.4G只用N,信道固定,调制方式只选256QAM,关闭漫游助手,关闭wan通知窗口,关闭传输公平性,关闭waveforming。。。能试的都试了。看来很多属于无用功?

网友A:
没区别,我家里智能插排和灯还有体脂称都不重置的,闲的啊,连接说白了就只是保存一组SSID和key,你重置了还是一样的东西,问题是出在你路由的信道选取上,也可能你家的智能生态比较特殊

网友:
bssid变化了吧

网友B:
我家的稳定得很,换个几个路由器全取一样的名字跟密码,根本不用管。
我的智能插板2年了,没去管过WIFI。
那个什么双频合一就是坑,谁开谁倒霉。

网友:
我的红米AC2100老毛子系统,三十几个智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区别,我家里智能插排和灯还有体脂称都不重置的,闲的啊,连接说白了就只是保存一组SSID和key,你重置了 ...

理是这么个理。通过各种方式,语音调制、二维码、蓝牙、或者wifi广播等,把ssid和密码写入智能设备。
但信道不应该存储在智能设备里啊。我原先路由器好像是6,现在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稳定得很,换个几个路由器全取一样的名字跟密码,根本不用管。
我的智能插板2年了,没去管过WIFI。
...

那您关闭合一之后,5G和2.4G的ssid是保持相同还是各自分开?

楼主:
我就一个路由,没有ap啥的,bssid啥的,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是这么个理。通过各种方式,语音调制、二维码、蓝牙、或者wifi广播等,把ssid和密码写入智能设备。
但 ...

所以我说不排除你家网络环境特殊,智能设备和路由之间的驱动兼容之类的,起码我换了三四个路由都没重置过,也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关闭合一之后,5G和2.4G的ssid是保持相同还是各自分开?

关闭后当然是分开的,SSID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