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控电源百花齐放,无治直流数控电源WZ5005的初步评测 !

楼主(2020-11-29):
数控电源百花齐放,无治直流数控电源WZ5005的初步评测 !
       感谢数码论坛提供这样一个让数码爱好者展示的平台,感谢青岛无治智能科技提供的直流数控电源产品。提起青岛,以前参加过青岛的啤酒节,对青岛颇有好感。
       青岛无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04月18日,是一家专注于电源和电机驱动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这是一家新兴的企业,已经推出了很多产品,包括电源类,电机驱动类,航模类等等,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新产品。

       数控电源的评测,有非常多的方法,因时间有限,本次初步展示构造,了解WZ5005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并进行一些粗浅的测试。以后会用不同品牌的数控电源,逐步进行构造的对比,精度的对比测试,使用方法的对比测试等等。

外包装比较简洁。用彩色的包装更吸引人。。。

首先映入眼帘的数控电源模块,令我耳目一新。
之前我没有外观这么科技范的数控电源。

这么的按钮,配合操作应该易用。之前有过睿登数控电源的使用经验

立体设计,体积够小 。要找一枚小巧的电源做 输入才好。

研究功能,不如看产品功能说明。事半而功倍。

之前看到已经有坛友拆解了,到我这就省事了,想看详细构造的,自己找找帖子。
这是我自己的欣赏,按顺序展示出来。
背面的整体构造。

这里是电源输入插座,要分清正负极。。。

已有标识-  +

N沟道 75V 70A MOS管

好大一枚电感,看他和散热快挨上了。

63V1000UF的滤波电容

输入输出各一枚15A的保险 。

NCE6008同步整流MOS管 。

有坛友说这个是电压转换模块☺  ???

两枚电感 。

XL7015 降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

这里有两个接口,右面的是WIFI模块接口 。

从卡扣看出是双层板,设计的很巧。

这个接口很好,设计了可以直接卡线,还可以直接插插头。

WIFI模块 。。。

脚位标识清楚。

带内置天线 。

直接插上

数控模块欣赏完,需要找电源测试。
近年搜集的电源倒是很多 ,以前做过一枚变压器版的。还真是沉重 。
这款想做个开关电源供电版的。
这几枚体积大,不太好安装 ,
之前没注意,这款55V输出的应该可以,实际测试在55.5V左右 。

这几款小电源和无治数控模块体积差不多,组合容易些。

先选这款松下的24V电源,2.5A的电流对我来说也够了。

接线 ,唉吆喂,拧螺丝的时候,螺丝刀被电容挡住了。

设计会有这么初级的错误?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插座可以分体。
拆下来接线会更好。

接好以后,上电测试 。低压,高压的玩下。

别走开,楼下精彩继续 。

楼主:
数控电源百花齐放,无治直流数控电源WZ5005的初步评测 !
WZ5005的功能标注过压过流保护 ,没说是输入还是输出,看来都有,这样的电源好,不容易粗心搞坏。

产品各参数 。

此次选择了这款松下电源作为输入。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源的精度。。。
到底谁精度准确呢,个人比较倾向于万用表

下面是厂家电压、电流精度测试 。。。

潜隆:测试一

给电池包充电测试。
(调整好电压,相当于电池充电器。)
不该用好性能的电池包先测试。。。

调节好电压、电流

能够完美充到21V ,

然后截止 。。。

测试给12V电池包充电 。。。

测试给4.2V电池组充电 ,感受:简单而容易 。

潜隆:测试二

维修测试 ,给数码管电子钟供电维修。
方便实用。

研究一下数控电源的多种界面。

说明书指示。

潜隆:测试三
测试最高电压与供电电源的差距。
最高电压24.12V ,模块最高输出电压21.75V 。

电压与万用表对比 。

电压与万用表对比 。

测试最低电压与万用表对比 。

潜隆:测试四
用来维修平板,给平板供电。
调节电压到8.4V 。

平板正常开机 ,各功能正常使用 。看来是原电池不行了。

无治成为平板伴侣了。

本款数控电源模块带WIFI 连接的 ,因时间关系,下次再测试。
经过解说与测试,坛友们看到了wz5005模块的优点:
①电压电流显示,字体够大。
②具有电压表功能。
③模块精度较准
④可以应用于多种场合,同万用表一样,他也是数码维修的不可或缺的伴侣。

测试中也发现小问题,列出来共同探讨:

①:电压与电流的调节不够简易。
②:数控电源具电压表的功能,调节到5V输出电压,测量12V的电池,数控电源死机,黑屏不反应。
以为电源坏了,拆下电源测试正常。

本次评测完 ,欢迎欣赏 !

网友:
搬个板凳 坐下看

网友:
其实是三次电源,纹波比二次电源可能小些,只是动态响应比二次电源慢些,应该配合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电池组最好,可以组成户外二次电源。最好再出一个240到100伏输入可调电源,省的再配其他电源。

网友:
我只是关心多少钱?没有外壳?

网友: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99再开车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几只电源,很对不起这无治啊。。。。

网友B:
来个长时间稳定测试

网友C:
双十一99买的,还没开箱~~~~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NCE6008应该是调压放电的

网友:
这个99元的车也太诱惑了,适当时候给你拿下好货了

网友D:
纹波?动态速度?过冲抑制?
重要指标没一个数据

网友:
免费申请试用的?

网友:
我动手能力差就没有买的!

光有这个没用,,要diy一个好看的外壳,还要有个质量好50V5A的外接电源

网友:
看来不少坛友都购买了。

网友:
这台机器是店主免费送的评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几只电源,很对不起这无治啊。。。。

德国55V电源,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长时间稳定测试

好提议,以后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99买的,还没开箱~~~~

包了九百多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纹波?动态速度?过冲抑制?
重要指标没一个数据

等我有示波仪时候我会测测的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