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UP摇杆掌上游戏机拆解

楼主(2020-11-29):
这种卖78块,可以接电视上玩,电池两个小时左右屏幕暗按键不灵敏电路板上按键不是铜刻蚀的,是用导电炭画上去的耐用性差,,唯一好的就是游戏放在TF里可以自己下载放进去,所以别信他们什么多少G多少游戏,回来换个大点的卡自己下载一两千个没问题的,支持五种模拟器

网友:
看来碳膜按键是计划报废设计,可以让人快点买新的,良心的话应该用金属膜。九几年在姥姥家玩过世嘉游戏机,游戏卡难度太高了,中途死掉只能从头来,没有全通关。零几年父亲带来一张多游戏电脑光盘,有GBA模拟器加马里奥等,可以快捷键存档进度,失败后一键读取进度,其它是带点像素200多线低分辨率DOS山寨游戏,通常最低难度模式比世嘉游戏简单,大多数中途死掉可以10秒内重生,继续通关直到成功。

网友:
感觉是用废旧主板改装一下加个塑料外壳就完事了,做工垃圾到哭了

网友:
能倍速吗?GB类的游戏不能倍速玩急死人

网友:
和你的想法正好相反,碳膜抗氧化,更耐用一些

网友:
能模拟街机的性能都不错的

网友:
首先,做工挺好,在现在这种高集成度的年代这PCB完全没毛病。
其次,按键下面是PCB,这种都有铜键的,不会有人把铜完全挖掉然后补碳上去,因为PCB已经做了,按键可以一起就做出来,碳键要多加一道大工序的。。这种是铜键上面附着碳导电,正像5楼所说,可以增加抗氧化效果。
如果游戏不掉帧,78块很值。

网友:
这集成度还真的高。以前看别人拆街机,好几块板,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芯片,现在一片板几块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A:
不是牛屎芯片就挺好

网友:
看到这里面做工不值78  这价格不如在闲鱼买个比这做工好很多的掌上游戏机了二手的了

网友:
目测主控芯片是F1C100S和小霸王Q2升级版一样

网友B:
主控封装很像F1C100s,难道又是“开源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牛屎芯片就挺好

也是蜘蛛芯片。达不到集成电路。

网友:
哈哈哈,主控是全志f1c100s的CPU

网友:
硬封的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封装很像F1C100s,难道又是“开源掌机”?

是很像。还有一些这种机子是君正的。

网友:
主板上没看到NAND,难道是从SPI FLASH启动的?如果真是F1C100S,能改成miyoo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2022-10-29):
就是F1C100s,它集成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