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从拼夕夕上买了一个32GTF卡了,是扩容卡,怎么恢复容量呢

楼主(2020-11-29):
从拼夕夕上买了一个32GTF卡了,是扩容卡,怎么恢复容量呢?
卖家退钱了,研究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恢复原始容量。在硬盘管理中总是显示31.25GB容量。
实际上只有31984M是好的。其它都是不能用的。
我想还原本来的真面目。

楼主:
想太多了,格成了3G多,用h2testw检查
报告
媒体很可能已损坏.
84.7 MByte 完好 (173580 扇区s)
3.0 GByte 数据丢失 (6332916 扇区s)
详细资料:2.4 GByte 覆盖 (5077492 扇区s)
0 KByte 细微更改 (< 8 bit/扇区, 0 扇区s)
613 MByte 已损坏 (1255424 扇区s)
7 MByte 虚假存储 (14336 扇区s)
首个错误发生在偏移地址 :          0x0000000000000000
预期地址 :    0x0000000000000000
找到地址 : 0x00000000c6700000
H2testw version 1.3
写入速度: 5.99 MByte/s
读取速度: 8.74 MByte/s
H2testw v1.4

用MyDiskTest测试
[19:05:44]设备名称: MXT-USB Storage Device 1501
[19:05:44]存储卷容量: 3.10 GB
[19:06:20]驱动器容量: 31.25 GB

[19:06:20]开始快速扩容测试...
[19:07:11]请注意: 该盘存在问题
[19:07:41]测试结束,该盘是扩容盘!

[19:07:41]实际容量约: 56.00 MB
[19:07:41]相当于报告容量的: 0.18%

[19:07:41]该盘可能为 64 MB 的闪存制造,谨防假冒!

网友A:
64MB………………超级太小了吧,直接扔了吧,没有利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MB………………超级太小了吧,直接扔了吧,没有利用价值了。

我也不知道了,刚才又用另一个版本。显示90M,现在造假技术都这样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128G扩容卡,根本就找不出原始容量是多少,多少都出错!

网友B:
没什么用的扩容卡 如果可以最好退货

网友:
看一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的扩容卡 如果可以最好退货

卖家直接退钱给我了,货也不用退。

网友:
都是用废芯出来骗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太多了,格成了3G多,用h2testw检查
报告
媒体很可能已损坏.

怎么量产成3g的呢?求工具,谢谢

网友:
有投诉就退钱,反正这种店铺赚的就是认亏的用户的钱,退几个它亏得起!!!

网友:
直接跑一下数据完整性就知道真实容量了

网友C:
我觉得是你读卡器的问题,换个读卡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读卡器的问题,换个读卡器试试

读卡器是好的。这TF卡扔垃圾了

楼主:
当时没想到这样多,一下从不同的店买了2张32GTF卡,昨天又收到一张TF卡32G的,h2testw一测试又过不去,奇怪的是用diskgenius检查坏道就没报错,也是无法格成NTFS。这卡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已申请退款了。但是没想明白这卡是怎么做假的。

网友D:
.

我把在*猫我买的假卡曝光给大家看看。商家说64G.实际3g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我把在*猫我买的假卡曝光给大家看看。商家说64G.实际3g多点。

对就是这样的卡,
你的还好有3G,我刚才测试了
我的卡

31909MB已损坏,我这是32G的卡 31909MB不就等于整张卡是坏的了吗

网友:
谁买谁倒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