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了.买了配件做个入门级的打印机,之前坛子里面699的没赶上..

楼主(2020-11-29):
    有没有大神愿意分享点经验和数模图数模的么...搞起搞起

网友:
坐等直播哈

网友A:
内容是5轴?没看到主轴呢? 多少钱入的 参数呢?

网友B:
大工程。。。我估计我装完之后多出来几个零件

网友C:
雕刻机?这是3D打印机吧,看到有热板、挤出机,还有料架

网友D:
雕刻机要热板干嘛?

网友E:
梯形丝杆还是滚珠?

网友:
你这是打印机

网友F:
这个是X宝里最便宜的那款,因为我也是用的这款可惜吃灰N久了。。。。

楼主:
配件还没到齐..只能等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是5轴?没看到主轴呢? 多少钱入的 参数呢?

3D打印机呢...不用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工程。。。我估计我装完之后多出来几个零件

必须多呢.不然少一个才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这是3D打印机吧,看到有热板、挤出机,还有料架

打错字了0.0 是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要热板干嘛?

打错字了,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X宝里最便宜的那款,因为我也是用的这款可惜吃灰N久了。。。。

优秀了,该玩还的玩,打开机器等它自己动就行了,吃灰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梯形丝杆还是滚珠?

没有滚珠.梯形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优秀了,该玩还的玩,打开机器等它自己动就行了,吃灰可不好

目前3D打印主要问题就是材料跟不上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3D打印主要问题就是材料跟不上要求啊!

玩呗,也不做其他什么的,经常弄好电路板了才发现要裸奔,能有个做外壳的东西搞一下也挺好,本来也没多高的期望,不然怎么也得弄个铸铁机架的玩玩,然后估计会做成雕刻机+打印机+激光... 之前没下手就是因为一直在要么大搞,要么入门级徘徊了很久。最近闲下来了就搞搞,一直想不做的话,啥都做不成,不如先做着玩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目前3D打印主要问题就是材料跟不上要求啊!

材料还可以,PLA都能满足一般要求,ABS更好,主要还是家用型的精度都成问题,我是十字轴的都精度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还可以,PLA都能满足一般要求,ABS更好,主要还是家用型的精度都成问题,我是十字轴的都精度不太好 ...

不知道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我准备装光轴的时候打下百分表,至少把轴和平台调平,然后结构安装处全都用铸工胶加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