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芝浦有线手电钻

楼主(2020-11-29):
老表说有个手电钻不行了。

拆开看看。

纯铜电机。

碳刷位置

变速箱

拧夹头

查看,是碳刷断了

装配工艺有待改进

准备折腾。

很明显的碳刷断了。

这玩意怎么会断呢。。。。。。

修剪下。用锉刀磨一下。

碳刷卡位。

开关线也松了。

装配回去,先将就用一下吧

等以后不行了,再买碳刷。

网友A:
看着做工还行的 。

网友B:
我有一把外观一样的垃圾电转,头重脚轻不说,不常用,电源线都断3次了,调速开关触点都打出坑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C:
貌似还带齿轮震动功能

网友D:
又是一把好工具了,用起来顺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还行的 。

力道还可以。手把不住。

手握夹头,会打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一把好工具了,用起来顺心了

差点,老表就丢给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带齿轮震动功能

减速箱全是铁齿轮的。

楼主:
他刚开始说,给我。

后来修好了。我也没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把外观一样的垃圾电转,头重脚轻不说,不常用,电源线都断3次了,调速开关触点都打出坑了 ...

折腾,折腾,还是可以战斗的。

网友:
做工一般啊

楼主:
扭矩还可以。

网友E:
这个老表不靠谱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表不靠谱哈哈哈哈哈

当时还是要求着给他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