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加两指示灯

楼主(2020-11-29):
两个一分三插头,加个指示灯感觉正规一些,

第一个是这个

拆开,边上打个洞,3mm

焊接好指示灯和200k电阻,接到火线零线

防止松脱短路,用热熔胶固定下

绿色,一次点亮

然后这个,清华同方的,质量好很多,也大一些

拆开,打洞

焊接好

一样热熔胶固定,都是小功率用,不怕热熔胶融化

黄色,点亮

网友A:
最好是无极双向LED灯珠,指示灯内部封装一正一反芯片并联,正负随便接都能发光,最适合改插座指示灯,避免反向击穿,或者两颗LED一正一反并联碰在一起,自己用透明环氧胶封装一个椭圆形外观。

楼主:
反正交流电,怎么接都亮,细看有闪烁而已,200k配这个LED还没见击穿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这种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无极双向LED灯珠,指示灯内部封装一正一反芯片并联,正负随便接都能发光,最适合改插座指示灯,避免 ...

还能这样玩,真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无极双向LED灯珠,指示灯内部封装一正一反芯片并联,正负随便接都能发光,最适合改插座指示灯,避免 ...

交流电不分呀……这个led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无极双向LED灯珠,指示灯内部封装一正一反芯片并联,正负随便接都能发光,最适合改插座指示灯,避免 ...

就一个指示灯,还弄那么复杂,,,不累吗

网友C:
电子还用五环的?但是好像烧焦了!

网友:
LED灯珠反向并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还用五环的?但是好像烧焦了!

角度问题,阴影。新的还没上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不分呀……这个led价格呢?

零几年看过父亲电子报无极双向灯珠技术,紫但头F3F5和草帽头F5指示灯引脚封装不会贵的,供应那每粒指示灯绿光3点5分钱,做成内部一正一反芯片并联每粒最多一毛钱。目前成本最贵的是CREE金属圈XRE封装,后来改成硬果冻胶XPE一XPG一XML一XHP等封装,封装成本最便宜的是环氧树脂加铁引脚,日亚2835和5050等塑料加果冻荧光粉贴片封装,仿流明贴片引脚两用封装也都很便宜。

网友D:
电阻那儿的热熔胶铁会熔的,那地方套热缩管都能烤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那儿的热熔胶铁会熔的,那地方套热缩管都能烤脆...

还好,我断电马上摸过,感觉不出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