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铁窗换铝合金窗,能够无损吗?

楼主(2020-11-29):
一处老房子,铁窗,就是那种朝外打开、执手像个彐字头的。窗台有木质窗套。

现在若更换铝合金推窗,能否在不损坏窗套前提下,无缝完成?求指教!谢谢各位先
因为房子在外地,暂时没有概貌图,只有一个局部。

网友:
有图发出来不?

网友:
楼主没有手机?没有相机??

网友:
没图全靠猜系列...

网友:
看你手艺了,想完全无损不太现实,能做到时候好修补就行了,时候玻璃胶或者腻子粉填一下缝隙应该也还可以的

网友:
只能放在最外面或里面

网友:
如果不是高层
而且是整体换的话,
从外面沿着墙切断连接件
(一般是直接焊了几根铁条到窗框上,然后做到墙里),
最好是连窗框水泥也敲开
注意掌握分寸,
不要切太深,也不要把木头引燃了
清理墙面
然后从外向内装铝合金窗框,
做好密封和防水
外面上水泥。

网友:
木质窗套是什么东西? 下雨不怕吗

网友:
肯定有损。因为这种铁窗结构,当初是用水泥结合木榫头封到窗框里面去的,需要砸掉一部分水泥才能完整拆除

网友:
无损是不可能的

网友:
墙体无损估计够呛啊,最简单的就是原有的不动,在里面再镶嵌一个便宜的塑钢窗好了,真要到了不收拾不行或者自己住的时候,一起拆掉换好的,连房子一起收拾了

网友:
     不可能的,除非你原来窗子是上螺栓固定的,做工的能拆下都不错了,谁有空帮你慢慢搞。想窗子不受损,只有敲墙,想墙不受损,只有锯窗户,看看你想保住哪个。反正换了新窗户后,都要补墙补缝的。

网友:
这个是老式钢窗,用角磨机贴木制套口切掉原来铁框,工程量也不小了

网友:
只要拆的时候没破坏,安装是没问题,但边框肯定有缝隙需要充填,外观不一定完美。

网友(2020-12-29):
我家原来就是这样的,不好换,无损更不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