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沪光BR8/4型 1μF标准电容

楼主(2020-11-29):
最近收了个1μF标准电容,50多年前的产品了,难得的是还带出生证。

出生证上标定的值为1.0002μF

50多年后的测试结果,仍为1.0002μF,虽然多年未曾检定,有很大概率电容和电桥准确度都很可靠

带着漆封就不打开了,内部结构参见以前的拆机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4423

有了这个结果那么以前的几个电容测试结果可信度更高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03

网友:
确实是稀罕货,第一次见

网友A:
我现在发现容量精度不是问题,关键还是什么Q值D值之类的,否则就算容量达标高频下性能变差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发现容量精度不是问题,关键还是什么Q值D值之类的,否则就算容量达标高频下性能变差也没用 ...

精度重不重要还要看是做什么,这个是计量用的,精度自然是最重要的,同时损耗也是非常小的。如果是震荡定时的应用也是对精度要求很高。实际上高精度电容的损耗就没有大的。我最后的那个链接里可以看到精密电容的频率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重不重要还要看是做什么,这个是计量用的,精度自然是最重要的,同时损耗也是非常小的。如果是震荡定 ...

这个没错,看哪里用的,我是最近被几个滤波电容折磨的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错,看哪里用的,我是最近被几个滤波电容折磨的烦了

现在的滤波器设计软件比较完善了,仿真之后调整不需要太费功夫,或者你有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