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摄像头配的USB充电器能否改电压

楼主(2020-11-29):
第一次收到货,插电不工作,换个手机充电器可以工作,跟客服说适配器坏的,重新发了个,测电压只有4.59V,USB充电器不是标准的5V吗?于是我把那个坏的拆了,没看到哪里坏,就怀疑400V4.7uf的点解不行,拆下来果真开路了,没有4.7UF的换了个400V10UF的上去,可以有电输出了,但还是4.59V,难道专门为摄像头设计供电4.59V?上图,那个懂得看能否把电压改制5V.有个SD卡没用了,暴力拆了

网友A:
你这图片是咋弄的?
改变R4或R5的阻值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有的3.3V稳压块最高输入电压也有6V,5V肯定没问题。

网友B:
你摄像头4.6V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片是咋弄的?
改变R4或R5的阻值就能调整输出电压。

图片压缩工具,该电阻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摄像头4.6V能工作吗?

买的无线网络摄像头,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