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凯讯harsen发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0-11-29):
铁壳子,双层电路板,用料还是可以的。连接各种传感器,自动管理发电机

楼主:
电阻有瓷环脚,好几个芯片有温度探头,用白胶固定

网友A:
好像用在好几十千瓦到兆瓦大型发电机上,汽车发电机种类也不少,大多数是滑环碳刷给爪机转子供电励磁,外壳旁固定整流器和电压调节器,双整流式不仅无刷,而且有自调节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在好几十千瓦到兆瓦大型发电机上,汽车发电机种类也不少,大多数是滑环碳刷给爪机转子供电励磁,外壳 ...

至少是几十上百千瓦的发电机吧,毕竟盒子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