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咨询一下ASM1351E可以直接用ASM235CM替换么

楼主(2020-11-29):
据说这个新主控性能比ASM1351强大有点而且温度还低一些。。。

网友:
应该不可以,猜的。

网友:
1153E理论上能pin to pin被1351替换
应该不能被235CM替换

网友:
不能,235cm是原生支持type-c,肯定有几个引脚定义就不同

网友A:
ASM235CM不能替换ASM1351。曾经也想这么搞,跑过PCB,确认引脚有一半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235CM不能替换ASM1351。曾经也想这么搞,跑过PCB,确认引脚有一半不同。

恩,感谢。。。

网友B(2021-01-11):
引用 网友A:
ASM235CM不能替换ASM1351。曾经也想这么搞,跑过PCB,确认引脚有一半不同。

问一下,两者的刷固件工具是通用的么?——是工具,不是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两者的刷固件工具是通用的么?——是工具,不是固件。

工具全系列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两者的刷固件工具是通用的么?——是工具,不是固件。

工具一样,固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一样,固件不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