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则燃气灶故障—— 点火不久会熄火

楼主(2020-11-29):
带熄保的双灶,右头正常  左头故障如题

点火正常  燃烧大约1分钟(时间没看钟  不会超过2分钟)就自动熄火

会是控制器哪个部位的元件问题

网友:
感应针得多

网友A:
热电偶擦一下,内环靠近热电偶的出气孔捅一下,还不行就考虑热电偶本身和电磁阀的问题
燃气灶结构很简单,电路也就脉冲和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擦一下,内环靠近热电偶的出气孔捅一下,还不行就考虑热电偶本身和电磁阀的问题
燃气灶结构很简单, ...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B:
一般就是热电偶脏了,对应的孔堵了或者偏了,或者火盖没装到位(一般由于生锈导致接口位置突出,导致放不到位置,高个几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热电偶脏了,对应的孔堵了或者偏了,或者火盖没装到位(一般由于生锈导致接口位置突出,导致放不到 ...

请教  对应的孔   一般是在哪个位置

能否找个有近摄特写的广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对应的孔   一般是在哪个位置

能否找个有近摄特写的广告图  ...

一般是在内圈,有一个竖着安装的热电偶,把对着它的孔通一下。

网友:
如果是热电偶熄火保护的那种,就检查热电偶熄火保护感应针和电磁阀。

另外还要看看出火孔是否堵塞,混气的风门是否调节的合理。

如果是嵌入式的灶,灶台柜子门关上了不透气,会影响燃气灶进气

网友C:
这个得看是什么灶了吧?我家美的灶和普通的好像不太一样,只需要一节电池,而且点火成功后,人家的灶可以立即松手,美的则需要再按一会3秒左右,感觉好像是机械原理控制熄火的,要把那个针烧烫了才可以松手。

网友:
同样的故障,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是什么灶了吧?我家美的灶和普通的好像不太一样,只需要一节电池,而且点火成功后,人家的灶可以立 ...

你说的这种就是热电偶的,电磁阀的电来自热电偶,得热电偶烧热了,电磁阀才能保持住打开状态。优点是省电。缺点是点火时间长,熄火保护延时也比较长,

用两节电池还特别费电的那种,是离子保护的,电磁阀的保持靠电池,优点是点火和熄火保护都很快,缺点是电池用得特别快。

网友:
简单,把感应针用干的洗碗布(粗糙的那种),反复摩擦干净,装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就是热电偶的,电磁阀的电来自热电偶,得热电偶烧热了,电磁阀才能保持住打开状态。优点是省电 ...

也没有特别快,一年4节1号电池也就足够了,某帝

网友E:
热电偶坏,或对应到热电偶位置的炉芯火孔被堵了,火苗烧不到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电偶坏,或对应到热电偶位置的炉芯火孔被堵了,火苗烧不到热电偶。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就是热电偶的,电磁阀的电来自热电偶,得热电偶烧热了,电磁阀才能保持住打开状态。优点是省电 ...

两节电池的前几天才给邻居家换过一套,不点火,确实很费电,不到3个月就得换,我这个用了3年了。。。

网友:
还是先看看靠近热电偶的出气孔,是否有火苗,没有火苗一般是风门开大了。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