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数字的编码方法

楼主(2020-11-29):
      49       50       51       52       Source
     051      019      006      017    Encoded

      97       98       99       49       50       51       52         Source
     099      067      086      020      255      049      021    Encoded

     109      105      110      103       50       48       48       55      Source
     111      072      091      066      255      050      017      015    Encoded

谁能认出这3组数字的相同的编码的方法。M币 奖励正确的方法。

网友:
我是来抢沙发的

网友:
忘了带板凳

网友A:
如果很容易破解,那人才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
额认不出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很容易破解,那人才也太不值钱了...

不经意的瞬间火花,能抓住,更值钱

~~~~~~~~~

网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恩尼格玛”密码

网友B:
这个带入公式计算可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入公式计算可得

把公式亮出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按位异或
xorkey是 2 33 53 37 205 2 33 56(按第三组的长度来算的 如果有更长的数字应该能发现重复)

代入测试
第一组49 50 51  52
49 ^ 2 = 51
50 ^ 33 = 19
51 ^ 53 = 6
52 ^ 37 = 17

第二组97 98 99 49 50 51 52
97 ^ 2 = 99
98 ^ 33 = 67
99 ^ 53 = 86
49 ^ 37 = 20
50 ^ 205 = 255
51 ^ 2 = 49
52 ^33 = 21

第三组 109 105 110 103 50 48 48 55
109 ^ 2 = 111
105 ^ 33 = 72
110 ^ 53 = 91
103 ^ 37 = 66
50 ^ 205 = 255
48 ^ 2 = 50
48 ^ 33 = 17
55 ^ 56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