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建武台式万用表(KENWOOD DL-712)

楼主(2020-11-29):
淘了一台建武的万用表,测了一下精度,虽然是3位半表,但跟5位半高精度表对比了一下,测量精度非常好,比大多数万用表强许多倍,的确是好表。

网友A:
三位半的台表有啥意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位半的台表有啥意义啊

我觉得至少和可调压开关电源集成在一起,里面比较值钱的是恒温加热电压基准源。

网友:
意义也真的没多少了,纯属有个折腾了

楼主:
这表一开始电阻档测量不稳定,后来拆下后面那块电路板擦拭了一下接插件插针装回,一切的很ok了,电阻值测量也很准确。

网友C:
你的mmb3.0屏幕可视度怎么样 我的正面看泛白看不清 要侧面看

楼主(2020-12-30):
引用 网友C:
你的mmb3.0屏幕可视度怎么样 我的正面看泛白看不清 要侧面看

我的好棒哦,屏幕很清晰视角很宽。

网友:
很多测量场合其实3位半完全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至少和可调压开关电源集成在一起,里面比较值钱的是恒温加热电压基准源。 ...

集成二合一不伦不类。

网友(2023-10-03):
频率响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