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主板CMOS电池电流6uA正常吗

楼主(2020-11-29):
电脑主板的2032锂电池,用两个月就没电,换了几茬了。怀疑主板漏电,用表实测是6uA,貌似正常,计算出来这个电流起码可以用几年,怎么两个月就亏电了?

网友:
估计是谐振电容不良了吧

网友:
2032容量大约240mAh,6uA,理论计算值大概可以用4.5年。

网友:
首先要排除电池质量问题,购买渠道。其次测量不同工况下的电流,开机关机还有断电。无外乎就这两点,能量不会无故消失。

网友:
电池出来有个三只脚的二极管 要是坏了就会漏电   另外很多店子买的电池都放很久了 电量都低

网友:
可能你买到的电池是报废电池(好听的叫法是“库存品”),换带一次性包装的新电池试试,撕开包装后不要存放或接触任何金属体,立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