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加速器真的能加速吗?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1-30):
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会用到加速器。
真的能加速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一般都写着VPN加速呢吧。不用解释百度就好啦。
但是呢。入户的水管子这个是无能为力的啦。该抖动还是抖动。打王者的时候买过加速器,大概知道点。

网友:
如果你是电信网 玩电信区 那么作用不大 最多是让你少走两个路由 少走两个节点 快不了多少。如果你是联通玩电信 或者移动玩电信啊这种跨网的。那么加速效果就会好一点。加速器的自建服务器会帮你中转跨网流量。它的速度比运营商自然跨网要快一些的。